设计一个铣机座接合面的专用夹具,急求!

楼主(2010-08-26):
如图
铣机座接合面的夹具,以机座底面为基准,该是什么样?
能给个草图,或者提示吗?

大批量生产 X53K机床 材料是HT200
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
批量多大?日产量多大?什么设备加工?什么材料?要哪一部分的夹具?

网友:
是立铣还是侧铣?用侧铣简单一些,可以先把下面垫平,然后用压板压上就好了

网友:
如用立銑,旋风刀盘,用四块压板,压住四角,加工就是了。

网友:
小批量没必要专用夹具,如果是立铣 等高垫铁配合压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批量生产 X53K机床 材料是HT200
能给个示意图吗?

楼主:
设计一个铣机座接合面的专用夹具

网友:
毕业设计 还是实际生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课程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夹具挺简单的 示意图真的没什么好画的
    再说也没有零件的尺寸

    简单说下 定位只需要保证 上端面的高度即可
    所以 在夹具支撑体上 放3个支撑钉来保证
    夹紧 在四个角放 4个螺纹夹紧 加上压板就行
    对刀机构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