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磨削有划痕(拉毛)如何避免?

楼主(2010-08-26):
磨削内孔,表面总是有砂粒造成的划痕。使用了一下方法:
1.清洁冷却液,并充分喷浇磨削区
2.精细修整砂轮
3.提高光磨次数
除了以上几点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欢迎诸位大侠进来探讨

网友:
本人新手,也不是很懂,稍微说说
一选好的内圆砂轮,应该有助于防止掉砂吧
二新修好砂轮后,我看人家用硬点刷子在砂轮刷几下,把上面的浮砂刷去,不知有无作用。
三冷却液要干净啊,要用纸过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不定就是砂轮的原因,里面有粗砂,或者掉沙,这个也是国产和国外的区别。我们买国内的也商量好是用国内的磨料还是国外的磨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款砂轮吧,呵呵。目前用的是WA 80 k

网友:
注意下砂轮直径注意下砂轮直径注意下砂轮直径

网友:
换砂轮,砂轮有杂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说你用的磨料粒度的问题,可能是砂轮材质不均匀或者是磨料有粗渣。我对这个不是很懂,以前遇到的是用树脂的砂瓦磨铸铁片,换成国产砂轮一直不好,调到中等硬度增加光磨时间勉强可以。这个你可以找个砂轮厂家好好探讨下,他们肯定也想给你解决

网友:
应该还要看磨加工件是什么材料,采用合适的砂轮。以及砂轮质量问题。不太懂,瞎说几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们注意过,砂轮直径大约内孔的1/2-3/4吧,应该是差不多的。我现在还是觉得砂轮本身或者修整参数有问题。

楼主(2011-08-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砂轮的问题。呵呵

网友:
冷却液用纱布过滤,勤换

网友:
冷却液加磁铁,过滤纸,
砂轮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