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牙,老断丝攻---请教

楼主(2010-08-26):
最近做一批产品,要攻M3的牙。。材料是铸铁的,以前做过都没事。。可现在做老是断丝攻。。S和以前一样都打600,F300.。牙是M3*0.5的。程序都没改过。。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老断丝攻的问题。。。望高手请教请教!!!

网友:
请买好点的丝锥,经济点就用小日本的,好点用德国的耐用.
你用的是扭力型的丝锥夹头吗,可以防止断丝锥

楼主:
用进口的是比较好点。。可就是贵。。
我们做批量的,公司比较抠。。不多买进口的。。。所以郁闷呀

网友:
材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M3孔太小了。如果不是材料不合格就是丝锥有问题。国产的丝锥设计上没问题,问题出在制作工艺与工具上。机床不够精确哪怕是0.1°的差别都会让丝锥寿命受影响。换换别的丝锥试试。要省钱的话买鬼子的,OSG还不错。要耐用的话用德国的,安全性好。
像楼上说的,买个带过载保护装置的夹头也不错,防止丝锥断裂。貌似更贵点。不过那玩意能用好多年,平均算来比总断丝锥还是要划算点。
你老板想要高质量又不想多花钱,怕是有点难。

网友:
用扭力弹性筒夹刀柄,或者用专用的攻丝机。

网友:
一个可能材料有杂质,第二个可以尝试使用弹簧夹头,不行的话就拿去攻牙机做吧

楼主:
有想过放在气动攻牙机上。可我们那个抠门的老板说浪费人力和时间,现在用进口的丝攻比较好了。。。
我们也做了材料的硬度测试。。。证实这批铸件比以前的硬度要高很多。。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想出的方法。。。

网友:
可能这批铸件含碳量偏高。

网友:
如果是这批才会的,估计和材料有关,可以修改一下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建议换刀。粉末高速钢和含钴高速钢的丝锥都行。另外,带氮化涂层的性能会更好点。
本公司德国NORIS丝锥切削各类铸件性能优良,希望有机会合作。
QQ:986240849   TEL:18940841937   曹福盼

网友:
如果以前干没问题,个人认为是材料有问题,加工时看看屑如何,可以改下程序,零件数量少的话,可以攻浅点,尺寸手工到位,个人意见!

网友:
在我们公司。m8以下的都用气动攻丝机攻,加工中心操作人员空闲时间多的很

网友:
有些国产丝锥是不行,我们公司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2011-03-17):
如果你是用加工中心來攻牙
基本上應該是Z軸已經垂直度跑掉了
可以請原廠來調整一下
一般我攻M3的牙最快S5000最慢也都還有S3000
進幾就不用說了,而且絲攻還不斷
YAMAWA的絲攻最少都還有8000孔
材質不一樣 轉速就不同啊

网友(2015-03-02):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进口的情况改善不少 不过硬度大的话最好用气动

网友:
换丝锥试试

网友(2015-04-03):
要求不高的话把底孔打到2.55   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