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的枪钻老是报废!求枪钻、强制刃磨管理的资料

楼主(2010-08-26):
谁有枪钻管理,强制刃磨管理方面的资料不???能否提供一下
最近公司的枪钻老是报废,一是工人不磨钻头,打孔就一直打到钻头崩刃。或者断掉。或者这批货做完了,如果没有断,那算万幸了。
我们一般加工45钢,直径13的单刃外排泄枪钻。。。

对于打这样的孔,枪钻的寿命是多少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取出断的看看,如果因为磨损没有及时更换就重罚
另外,你们换钻头是不是很麻烦?为什么他不换呢?

网友:
我们用8*400的枪钻可以加工1000件,当钻头磨损时断屑能力就很差了,因为屑长了出屑就是一团团的.在使用枪钻时必须得有它的一个寿命统计,然后据此订出一个钻头更换频率.

楼主:
我们公司也用8和10的钻头,加工38CrMoAlA调质的材料,加工的孔深330MM。

不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加工深度是多少???如果总长是400的钻头,那你实际有效长度应该最多20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废了是老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 我不是很认同,做工艺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可以规定多长时间换一次。如果是两分钟可以换完他没有必要找这个麻烦,对不?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换的话,10分钟也就搞定了,再怎么慢30分钟也就搞定了啊

我看主要还是懒,我们这里,废了也不用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45号锻钢.工件长400

网友(2010-11-05):
呵呵  我也是做深孔钻的 听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
听听各位的高见 向你们讨教一二

网友C:
枪钻正常情况下在深孔钻机床上,修磨一次可以加工45#钢40米左右,一般我们要求加工20米左右就强制性换刀,如果还费枪钻,说明枪钻的质量有严重的问题。我们这里也做枪钻销售,有需要请联系,宋先生(13916959045/021_32504325)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制刃磨的数据是要现场评价的,谁也不了解你的就加工状态,只有你自己评定,加工多少磨损什么样,何时换刀。
肠T
最近公司的枪钻老是报废----不一定的刀具的问题,影响的因素太多,不再复述,请仔细分析后确认。

工人不磨钻头?枪钻最好是专业工具修磨,手工的也听说过,但不推荐,毕竟手工修磨的角度不稳定。

网友:
枪钻在深孔钻专机上加工零件,正常情况下修磨一次加工45#钢40米深(转换成毫米40*1000=40000)比如零件孔深400毫米,修磨一次能加工100件,一般用户为了延长枪钻的综合使用寿命,采取强制性换刀,没加工20米深修磨一次枪钻,如果枪钻还是废的厉害,哪就是枪钻的质量有问题啦。我公司是做枪钻的专业厂家和销售德国进口枪钻,价格合理,免费提供给枪钻使用厂家,枪钻在加工使用方面的技术。欢迎来电咨询:021-32504325转805   宋先生。

楼主(2010-12-25):
回复 网友C:

才40米吗???

我们可以打100米左右,钻头是三特的

网友:
刀具到寿的判断有很多种,比如机床功率变化,铁屑情况,孔质量等。这几个比较简单,专业点就是用放大镜看刃口了,这个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45#是易切削钢,但具体的寿命还要根据加工情况,同样是45#,磨一次加工200多m的我也见过,磨一次加工20-30m的我也见过。刀具寿命的长短,刀具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他比如材料均匀度,机床稳定性,切削液的质量等等都会大幅度影响刀具寿命。
具体到刀具质量,目前无论从生产规模还是质量,最好的只是德国一家而已。很多人迷信进口,其实世面上有些枪钻进口品牌只是国外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厂,质量比国产枪钻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内还是相对信息闭塞,就好比BOSS的衣服,本来德国一个二流品牌,到中国就成一流品牌了,价格也翻了一二倍。

网友(2011-03-09):
楼上说的有道理,枪钻的使用寿命是根据现场加工情况而定的,比如加工小直径的2-5MM整体硬质合金枪钻,机床各方面稳定,每修磨一次枪钻可以加工45#钢200米左右,大直径的枪钻肯定做不了这么都啦,直径大于15MM的大概修磨一次大概加工50米左右吧,如果直径大于25MM以上,20米都加工不了。关于枪钻的质量目前小直径的枪钻,决大部分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的工艺还达不了,我们这边也是做枪钻生产和销售的,有进口的和国产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帮忙推荐一下。谢了   QQ312005067(深孔钻技术)

网友:
应该考虑加工参数或使用方法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1-04-21):
我现在用的枪钻10~14的规格  一般孔深400左右 一天一组钻头4个 可以打500件  一个班换一次 换下来就要磨  不然切削力大 钻头容易折弯 断裂  要钻尖角度修磨数据的  可以QQ我  41020569@qq.com 修磨钻头的金刚砂轮质量要好  不然容易烧伤

网友(2011-10-11):
用G81  不抬刀  S1800到2500   100到120MM\每分钟   起转30MM每分钟  S1400   材质S50C

网友(点评):
忘记说枪钻长度了 我说的是1200MM长的

网友:
我认为是管理的问题。奖罚分明,多做的要奖,少做的罚。人家能做10个,你为什么只能做6个,你得向人家学习,罚你你有什么话说。奖人家你就眼红吧。

网友(2012-04-27):
计入他的成本里吧

网友(2014-02-16):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也用8和10的钻头,加工38CrMoAlA调质的材料,加工的孔深330MM。

不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加工 ...

楼主做什么产品的啊?8、10孔深330的话钻头得有个八九百长了吧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C:
枪钻正常情况下在深孔钻机床上,修磨一次可以加工45#钢40米左右,一般我们要求加工20米左右就强制性换刀,如 ...

你加工多大的孔,可以加工40米,我们直径25的,加工5米就不行了。

网友(2014-11-25):
刀刃可以自己磨 。

网友:
我们现场使用TBT厂家的φ27枪钻,初期使用线速度偏高,加工HT250机体,主轴转速为1000,结果也是枪钻崩刃问题很严重,结果我将电机由1500转的换为1000转的,问题得到解决,刀具寿命提高了2倍。

网友(2015-09-16):
我们有深孔钻,枪钻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