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造纸生产线的油站,正在修复---求助,重谢

楼主(2010-08-26):
请问大家,有谁见过意大利百利艺公司的卷纸机的生产线的油站么?或者有这种资料么?现在正在修复中,请教大家,如有作用,必当重谢

网友:
难道是沙发吗?
这个是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
对于意大利泵站产品应该是挺古老的,不是集成阀岛的;具体是什么维修内容,说出来,大家一起找下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磁阀和主控电路出了点问题,考虑到使用年限和以后维修的方便,决定重新做一个,但是由于这个机器太老和国家的标准不同,很多标准都不能配套,所以看看哪位有这方面资料没有

网友:
楼主除了照片还能提供其他资料不?我做液压的,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2010-09-27):
有问题说出来,大家帮你出个主意啊。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2010-11-06):
把图纸传上来,问题出在那大家给你看看,我是苏州造纸厂的,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传上来,问题出在那大家给你看看,我是苏州造纸厂的,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机器

造纸厂的?液压站同  步装置不?

网友:
我是造纸机械公司的,能帮你什么呢?联系QQ63573484

网友(2012-01-11):
把图纸传上来,问题出在那大家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