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有冲击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6):
我的液压系统回油有冲击声(声音蛮大的),
配置如下:
柱塞泵63SCY14-1B+溢流阀DBW20B/31.5+电液换向阀(16通径的)+水冷却器

各路大侠,小弟求教了

网友:
具体要看声音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可用蓄能器或顺序阀、带阻尼的换向阀等解决,
还有个馊主意。。。。。。。。加消音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大回油管径呢?

网友:
发个原理图上来,以便更清楚点

网友:
不清楚,没见过,楼主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考虑加大回油管径以减少回油阻力,

网友:
连接处2个油孔直径差距大了?

网友:
不知道你执行原件的工况怎么样, 是不是在回油时,执行原件由于惯性力导致的啊,比如说当回油管关闭而执行原件由于惯性还在继续动作,将会引起压力急剧上升的压力冲击。

网友:
求原理图,有图纸才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