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小孔加工,钻头进口的国产的都试过了,就是打不通!

楼主(2010-08-26):
跪求高人指导:
                  不锈钢六角棒17mm加工2mm的对穿空,钻头进口的国产的都试过了,
                   就是打不通,只能打到7mm左右。怎么解决

楼主:
说明一下是用钻床打的

网友:
不锈钢本来加工就难,粘性大摩擦高,而且深孔加工散热极不好,容易烧蚀刀具。2x17的孔深径比8.5了!可以钻一小段(比如3cm)退出,再钻,反复如此,直至打通。同时换用好一点的冷却液。

网友:
钻这种孔切削速度不能过高,不能用高速钻床,你可降低转速,进给慢点试试。

网友:
试试含钴高速钢的钻头,

网友:
大概加工硬化了,同意3、4楼

网友:
我打过2mm的钻头,深度30mm,解决方法西班牙钻头+进口纳米油膏

网友:
你好,我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小孔加工,
我可以做到深小孔加工,
最小直径0.05mm,
做直径为0.1mm的小孔,深度可以达到1mm
做直径为2mm的小孔,深度为20,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的qq:626353 013,或者手机 138 6882 1997,欢迎一起探讨小孔加工技术、深小孔加工技术。

网友:
楼主可以让楼上的试试看。

网友(2010-12-03):
你的零件数量大可以外发用枪钻加工呀,给你个联系方式,专门从事深孔加工的,www.si heng.com

网友(2019-08-30):
建议使用引导钻+10倍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内冷),采用啄钻的方式

网友(2020-06-14):
建议先用中心钻定一中心、再钻,钻头一定保持锋利,多磨几次、磨钻头的角度和两切削刃等高都很关键,转速不要超过1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