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温度过高,控温装置---请教

楼主(2010-08-26):
工作中有一液化气加热工件的炉子,是集中供气的,常常因为温度控制问题致使工件温度过高,有什么控温装置可以智能控制呢?

网友:
温度传感器和数显温度控制仪能实现温度精确控制

网友:
前提是你那个气是可以控制的话才行

可以加装一个阀门通过控制的输出进行阀门的控制

一个温度传感器 比如pt100这样的就行 一个控制器  有现成的
把传感器和控制器连接起来就行 具体的连线方式控制器有说明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阀门怎么控制,选用什么阀门,发个图片看看吧,哈哈,没玩过,学习学习
还有控制器买的PLC得扩展模块,还是自己做啊,介绍下经验吧。

网友:
PID控制,就是根据探温头的测量温实现加热的功率大小调整。比一般的的温控器要贵一些。

网友:
单一的开关阀不一定能满足控温的要求,要用带比例伺服的阀门.就是控制阀门开度的.燃气的没过,玩过N种蒸气的.

网友:
我们公司很多炉子也是烧液化汽,都用HONEYWELL的仪表控制,精度很高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介质是什么啊??不一样的介质用  的控温不一样的啊,我现在做的是WZP  WRN  和PT100的控温,加上高精度温控仪表3000系列的我们的就OK了啊。苏州的杜尔气体,他们是用氢气和氧气的,我们提供的图纸和技术,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给你一下!

网友:
TTC控制热电阻+阀门一个OK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大概画个示意图

这里边:温度传感器,控制器,电磁阀都是现成可以买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兴趣啊,可否给我研究研究啊。我想搞搞温度PID,

网友:
回复 网友D:

    PID啊,那很简单的啊,向触摸屏发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啊???兄弟麻烦教教我啊,我老是调不好啊。有什么诀窍吗??触摸我一般是现学现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100是不行的,用K热电偶。

楼主(2011-02-09):
去年一年都非常忙,连上线都没时间,忙别的项目,今年应该要应付小项目了,感谢各位大侠提供的意见!

网友(2011-03-22):
岛电智能温控表+比例调节烧嘴   如果有风速系统在加各比例阀门

网友:
PFJ应该可以的哦,可以很好的实现温控

网友:
用国产的PLC吧  很多都有模拟量输出和温度传感器输入 并且 温度PID控制都有现成的模块可用  配上楼上的阀就可以了
一个CPU本体加以个  温度扩展模块  外加以个 文本屏或者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啦,不用PID调节仪表,和PLC控制,就用PT100热电阻跟一台比例式温度执行机构、外加自控阀门就可以达到。

网友(2011-04-27):
先辈们分析得很在点上  学习

网友(2011-08-23):
温度要求高的话:带PID的温控仪(1~10V或4~20MA输出等等,和阀对应)+比例阀。2 J8 @* `* {  }" @& M
不高的话:继电器输出的温控+电磁阀

网友(2011-11-30):
PLC温控,通过算法,输出到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驱动阀门

网友:
正好经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