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阀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0-08-26):
请教这种阀的具体型号,去意大利的官网找过,找不到铭牌上的型号,向大家求助

还有就是怎么根据油路图来确定型号?

网友:
从符号上可确认为中位机能分别为H型和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是不是这个公司不出这种换向阀了?我在官网上也没找到,另外图片中的阀很长时间了吧,现在人家公司的标志都换了,品牌名也改为了Fluid-press ,网址是这个吧:?http://eng.fluidpress.it/

网友:
这种阀的确很少见,但可以用力士乐系列的换向阀替代。可根据阀的通经,阀芯机能,工作电压等确定对应的力士乐型号。

网友:
你可以找个同样机能的,安装尺寸、电气系统一样的代替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是04年意大利的进口机器,确实工厂都变了好多,就是那个官网,数据库里没有这个型号,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和现在国产的电磁阀配套也就只能通过型号了吧,谢谢啦

网友:
从符号上可确认为中位机能分别为H型和Y型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2010-10-07):
只要配型号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原厂的

网友:
可用力士乐系列的4WE6H和4WE6J替代。当然还需确定一下电压,你可看一下线圈上的标记。

网友:
国外的东西也不见得好。但力士乐、贺德克等这样的公司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