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中的十字筋加工---请教

楼主(2010-08-27):
请教一下各位,在钣金件中大家是否有接触过十字加强筋,对于此类工件的加工一般是采用何种方法完成,是用大模具冲压一次成形,还是用数控冲床上的小加强筋一点点冲接成形?  在工艺上本人比较轻向于采用一次成形的加工方法,但这样的设备一般是大的液压机床,而且模具的装卸上也比较麻烦,但用数控冲床的话,批量生产则效率太低了。。。。
  请问大家面对这样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能不能使用折弯机呢???

网友:
我们都是用折弯机机的,但是我们的量都很少,最多一次也就200件。

网友:
我们量不大的话做简易模具,在折弯机上完成

网友:
折弯机上怎么实现?
还请各位解答下

网友:
用板材做简易上下模具,使用压平的方式

楼主:
用折弯机做我还真没听说过,请阁下具体说说!
6楼所说的基本上就是普通冲床的方法或者比较大型的液压机床吧

网友:
钣金件的十字加强筋用折弯机做?

网友:
先根据加强筋的外形用强度比你需加工的板材高的板材冲切成凹凸型,折弯机当液压机用,定位做个靠山,外形太大可以分多次压,量大的话建议开模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啊

楼主:
十字筋,大家看看!!折弯机我觉得不太现实,模具成型还差不多!

楼主:
网络问题,没有传好,望大家不要见外!( M  X! r% T, G
  这是两种十字筋,分别用数控冲和液压机成型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是用20mm长的模具冲压截成型的,后者是模具一次成型,前者效率低,后者模具装卸繁琐!不知大家对于此类零件的加工是用什么方法完成?

网友:
学习,我想是用模具弄的吧!折弯机只是提供一个压力而已吧!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只需阴模不用阳模,成型力来自线圈产生的磁场,在磁力的作用下使板变形成形。

网友:
前面两个图的十字筋可以用折弯机来完成,后一个是一次成型的只能用数控冲和液压机了

楼主:
用折弯机如何实现,请指教!!

网友(2021-09-28):
看起来有点牛

网友(2021-11-04):
我觉得模具吧,成型出来。折弯机不知道怎么来做,况且怎么保证工件平整啊?

网友:
折弯机基本上实现不了,冲压模具成型

网友(2022-08-02):
现在论坛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
一般都是普冲冲的,折弯也能做,但现实没看到过,我自己做的都是开普冲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