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中的字体变成空心的...?

楼主(2010-08-27):
请问大家怎么把cad中的字体变成空心的,而且边缘线条是单独的,可以加尺寸标准的那种?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要这种吗?

网友: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变,忘高人相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而且最好可以把边缘线条化,可以爆炸开那种

网友B:
在命令栏里输入 textfill   然后回车,再输入0,打印出来的字体就是空心的了

网友:
2005的版本好似不可以。。。。。。。。。。。

网友:
一.  字体设置
注意:文字样式如图,特别注意文字宽度不能为1。

二.点“文件—输出”保存。
注意:保存文件类型是图元文件。

三.点“插入—Windows图元文件”
注意:放置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放完之后要是没看到字体就双击鼠标中键。
         可以放置任意角度。

四.完成。
点击右工具栏的倒数第五个命令,分解。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第一步的字体文字宽度是在这里改 , 可以是1以外的任何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在2007版本里试,没什么效果~~~

网友:
我用的2004版的,好象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我一般用pore画完了再转出来 ,以前做字模就是这样弄,还可以调整他们之间的高度跟距离

网友(2010-11-22):
路过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错……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啊!感谢啊!

网友:
真是太好了,又学会了哈哈

网友:
04版里试了,没效果,这两天正好在想这问题,是受版本限制吗,04版里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

网友:
字体,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2011-01-08):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空心字体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学习了,真是好帖子!!!

网友(2011-05-08):
  又学会一招

网友(2012-06-28):
先按你要求所用的文字的大小、字体与内容,输入到CAD的DWG格式,然后选择要用的内容,在命令行输入:txtexp,回车,就可了,不过这还是多线条的格式,还要进行分解一下,然后删除多余的线条就可了!

网友:
樱亭 讲得很细啊

网友(2012-09-15):
学习了。怎么会这么复杂,有没有简单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命令栏里输入 textfill   然后回车,再输入0,打印出来的字体就是空心的了

这样貌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