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中心孔---请教

楼主(2010-08-27):
我们常用的中心孔为盲孔,但机械设计手册上有C型中心孔,型式是通的螺纹孔。请问它和其它中心孔的用途有什么不同?加工轴时在什么情况下用到这种中心孔?

网友:
上螺丝封闭起到保护中心孔不被破坏,便于以后修磨。

网友:
设备修理如果需要拔轴的时候,C型中心孔可以安装螺钉 ,螺钉安装拔轴用的装置。

网友: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