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频率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27):
发电机的频率不稳定有哪些原因?

网友:
发电机有多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以柴油发动机为例,供电频率不稳,主要是机器转速不稳,这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外负载大而变化周期没有规律,且超出了调速范围,这就要更换大些的发电机,光调整是无济于事的,
机器自身不稳,一般是调速器的问题,比如调速器的反应慢,这个可以调整,

网友(2010-11-22):
柴油机调速器执行器有没有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