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电气组件”都包括什么?

楼主(2010-08-27):
在一个技术文件中看到“主要电气组件采用FANUC产品”和“主要电气元件采用……”,想知道数控机床的“主要电气组件”都包括什么呢?

网友:
“主要电气组件采用FANUC产品”这应该是厂家忽悠外行客户的,一般数控机床用的FANUC产品只有数控系统(包括控制器、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等)。而电气柜内还有总开关、继电器、断路器、换热器或电柜空调等等,这些FANUC是不产的。接线端子、电线的规格等也不可轻视。

网友:
低压配电这些玩意没几个钱,控制器、伺服等才是大头,说的没错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教。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