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图怎么样保存为可以用autocad打开的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0-08-27):
我在PROE里面把装配体装配好了以后要生成爆炸图,请问生成的爆炸图怎么样保存为可以用autocad打开的格式的文件啊,有这方面的书吗?
我的proe是野火2.0版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3D的PRO/E图转化成工程后,然后保存副本,在保存副本对话框中,选DWG格式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首将爆炸图保存视角,   新建---工程图----再找到所新建的视角,再保存副本对话框中,选DWG格式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2楼的方法比较常规,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三楼的比较创新,但是没试过

网友:
三楼的方法,哪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