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0-08-27):
请教如图A处两背靠背角接触球球轴承起什么作用,
它又不受轴向力,能不能用深沟球轴承代替的??

网友:
.
角接触球轴承的特点及用途:
角接触球轴承极限转速较高,可以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也可以承受纯轴向载荷,其轴向载荷能力由接触角决定,并随接触角的增大而增大。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在承受径向载荷时,会引起附加轴向力,必须施向相应的反向载荷,因此,该种轴承一般都成对使用。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能承受较大的以径向载荷为主的径向、轴向双向联合载荷和力矩载荷,它能限制轴或外壳双向轴向位移,接触角为30度。
成对安装角接触球轴承能承受以径向载荷为主的径向、轴向双向联合载荷,也可以承受纯径向载荷。串联配置只能承受单一方向的轴向载荷,其他两种配置则可承受任一方向的轴向载荷。这种类型的轴承一般由生产厂商选配组合成对提交用户,安装后有预压过盈,套圈和钢球处于轴向预加载荷状态,因而提高了整组轴承作为单个支承刚度和旋转精度。

网友:
以上结论,不能用深沟球轴承代替。选角接触是正确!

楼主:
多谢楼上的,请注意我问的是A处角接触轴承能否换深沟球轴承,不是全部用深沟球!!

网友:
二楼的你在误人子弟吧,显然这是个什么床子的主轴,右端还有安装安装刀具的锥度,轴向载荷由右侧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分担了,A处的只承受径向载荷,所以完全可以更换为两只深沟球轴承

网友:
我估计设计者是为了使得零件型号统一,减少零件类别,所以也才使用了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估计是他没看清楚,我想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深沟球轴承可比成对角接触球轴承便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无锡哪的认识下

网友:
我已站内消息给你!

网友:
那要看有多大的轴向载荷,单个能不能承受

网友:
用角接触轴承对装是正确的,我看到轴承两边有预紧螺母吧?这样的话既可以承载主要的径向载荷,还有轴向载荷!具体看不太清楚,受力情况不清楚!以上愚见,请拍砖!

楼主:
我也知道角接触轴承这样装是正确的,就受力情况来看A处一对角接触轴承是不受轴向力的,
我就想能不能换深沟球,那样轴承比较便宜,节约成本!

网友:
这应该是车床上的顶尖,如果只是A出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原设计考虑的因素已经很多了,不要轻易去改变它。

网友:
严重学习中。严重学习中。

网友:
不应该改变、他的作用轴向力是一方面、另外还起到调整轴向间隙的作用

网友:
楼上的正解赞一个!

网友:
不是装配图,不了解配合情况。

首先需要说的是精密,角接触球轴承基本是P5级以上,你深沟球轴承也会用P5级???到时你测径向跳动、端面跳动,就知道了。不过用的话估计价格也差不多,甚至更高,因为是小批量生产成本高。

再说转速,角接触转速相对深沟球高,换了后是否可以达到工作要求。

改造别人的设计,首先需要弄清楚设计原理,不然这样的改造失败的可能性极高,浪费时间、精力而且毫无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只要外圈不压死,深沟球也是可以 调整轴向间隙的!
还是比较同意18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