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焊接工时计算方法

楼主(2010-08-27):
本人刚加入此行
特请教各位是否可提供焊接工时定额的计算方法或计算软件?
感谢

网友(2010-11-25):
我也希望看到
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1-03-15):
期待高人降临!!!迎接中

网友:
可能不好计算吧,基本上按件计,根据工人的水平高低,焊接知识的深浅,在焊接同一样的东西,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举个最简单的氩弧焊工例子吧,水平低的,焊接速度慢,造成热量集中,焊接应力大,产品质量差,用电量,气量时间长,钨丝等易消耗量大,反之则能节省很多,建议往提高焊接效率与自动化上发展

网友:
我司是按固定工资的。每天规定焊接数量任务,完成即可。目的是为了避免工人追求产量而影响了焊接质量

网友:
我也希望看到这类资料

网友(2011-05-30):
我也是啊!以前没搞过焊接!现在叫我去搞焊接工时,我脑袋都大了!

网友:
我也正在急求这样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们厂现在也在搞这样的试点,我也急需这样的资料,有的话给我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liqiangsghnr@126.com

网友:
不知道到怎么计算,全凭感觉能做多少个

网友(2011-09-30):
我司现在主要采用的有:1、类比法,找一个相对有代表性的产品做标准,再订其它的2、实测法 3、经验法。

网友:
焊接是不能计件的,一计件,工人追求产量, 忽视质量, 焊接质量才是第一位的,如有的工件按工艺要求, 有的要求探伤, 探伤工件那就是慢活, 9 K$ w. x$ s% Q
焊接追求计件是门外人说的话, 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那生命开玩笑

网友(2025-03-17):
请问哪个大仙可以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