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制动系统为何用双针双管压力表?普通压力表不行吗?

楼主(2010-08-27):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列车制动系统为何用双针双管压力表?普通压力表不行吗?

网友:
双针压力表上红针是总风源压力,黑针是制动管压力。至于为什么不用两块表代替我还真没仔细想过。估计因为更换的话涉及到很多方面。已经标准化了,再改就很麻烦,超过你的想象

网友(2010-11-06):
我觉得是司机室空间有限,两块表太占空间了吧,也没什么必要

网友:
能用一块干嘛用两块,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为了保证可靠度吧               ,

网友(2015-10-11):
装表的目的其实是为反映制动系统的几个关键点的压力是否正常,从而推断整个制动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是必不可少的部件。& ^5 k( ^+ s% u
双针表其实是代表两个关键点的压力值,即节约了空间,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