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减速机配合,最近老有键磨损!

楼主(2010-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是硬度问题的话,取下键打下硬度就可以看看,~~~

网友:
电机和减速机的连接除了有键连接的,还有用螺丝紧锁夹紧的那种方式的。你看能不能用那种。。我们公司的电机一般键都拆下来自己从小做的。。电机的自带的键硬度确实也好像也不咋样!

网友(2011-01-12):
普通平建配合应该是过瘾配合,而轴的径向是有间隙的来装入配合,

网友:
联轴器连接!!!!!!!!!!!!

网友:
半自动丝网印刷机的升降机构吧,直联的有直联的问题,如果有一级皮带传动应该就不会有此问题了。在上升到位时应该是受力最小的时候,不会在此时啃键,换大一点的电机减速机吧

网友(2011-06-08):
是不是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
可以用过盈配合,有那种螺丝锁的,不用键的啊!

网友:
配合出了问题,最起码也得过渡配合,那能总配合间隙是2--4个丝。

网友:
     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受教了,机械社区都是真真的解决问题。

网友(2015-08-26):
现在的电机和减速机的连接都是靠减速机里自带的联轴器连接的吧!反正我们厂用的伺服电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