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减速机配合,最近老有键磨损!

楼主(2010-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电机和减速器中用弹性联轴器相连,就OK了,主要是消除振动和尺寸误差.

网友:
2~ 4个丝略大点了 我这为了防止滚键,负载大的地方都是正负0.01配合,一般是1个丝左右

网友:
直接买减速电机就行了!

网友:
2楼说的安装弹性连轴器是个好方法,也想过,不过我们的条件不允许,没有空间了。3楼正负一个丝是可以做到, ...
引用 网友A:

这种联轴器不占空间

网友:
1个丝的间隙可以的,如果你怕不好装配那就把轴套用开水烫一下马上装入就行了嘛!

网友:
楼上的联轴器咋长这样 啊  跟我们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上的联轴器咋长这样 .....................

网友:
6楼,你推荐的联轴器,价格贵吗

网友:
间隙大了,正反转就造成键磨损,用紧配合

网友:
键的强度校核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扭矩是知道的,也可以做一个调质的键再试一下,我觉得不是键的问题,可能是扭矩太大过载造成的,减速机选的低了。

网友:
楼上的联轴器是好看,就怕梅花垫磨损快呢!

网友:
安装弹性连轴器是个好方法,也想过,不过我们的条件不允许,没有空间了。3楼正负一个丝是可以做到,但装配起来特很困难的,目前只能用这个试试了。

网友:
我们厂是专业做减速机的 你所说的公差完全在配合范围内 楼上说的正负1丝 是可以达到 但是装配是很困难的
如果是专业做减速机的 我觉得不会选硬度不够的键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上面的朋友介绍的联轴器是橡胶的吧 那种 也不耐用的  很容易磨损  最好把你的减速机拆开看看 找找原因 要不给别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