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件 45钢,刀头很快就会磨损---求助

楼主(2010-08-27):
数控加工锻打件……用的机架刀……刀头很快就会磨损……
请问该用什么牌子型号的刀头比较耐用啊……
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清楚点好吗?
粗车是吧,用的什么型号的刀片,余量多少呢?线速度,进给多少?
你就来一句话,别人怎么分析问题呢?

网友:
锻打粗车建议普车加工。数控做的话对精度影响较大

网友:
用YT(钨钴钛)系列硬质合金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毛坯上数控车,S500 F0.2
   每次吃刀2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刀头要多少钱一粒啊?
  谢谢!

网友:
楼主没说直径多少,所以知道转速以后还是不知道线速度;
如果你的刀具是正常磨损而失效的,那就可以试试用硬度高些的硬质合金刀片,前提是你先买把车刀.

网友:
尽量不要加工氧化层就会好很多

网友:
唉!不知道说什么好!
估计大家也是如此!
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YT5看看 你说刀头很快磨损掉了 磨损掉的是刀刃 前刀面 后刀面 还是刀尖。

网友:
用YT5看看 你说刀头很快磨损掉了 磨损掉的是刀刃 前刀面 后刀面 还是刀尖。

网友(2012-02-15):
用三菱的UE6020桃形刀耐磨耐冲击,刀头外形还强壮,保证你用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