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长250,铝,量很小,如何加工?

楼主(2010-08-27):
长250毫米左右!材料为铝!
量很小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加工合适?

网友:
怎么搞都不合算,拿折边机折一下吧

网友:
找现成的U形铝型材切断打孔

网友:
薄的话,可以折弯。。就当它是板金

网友:
可以弯曲,再加工

网友:
可以先剪板打孔折弯当钣金件

网友:
找合适的料线切割,回来钻孔

网友:
直接折弯—线切割—打孔。

网友:
找现成的U形铝型材切断打孔

同感   不知是否能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