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式加工中心钻孔,孔径不一样,求教

楼主(2010-08-28):
我们现在干一批锻件,在加工中心上钻孔,先打中心孔,后用12.4直柄麻花钻钻孔,钻出来孔有的12.5的通规都过的去,转速是600,进给25,怎么解决?

网友:
钻头有多长?   钻头用什么磨的呢

网友:
这种事情好正常。。钻头不好。扩孔。。。。。

网友: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钻头磨得好坏
2、孔深尺寸
3、设备问题
如孔径要求较高,可以先钻12.2的孔再铰孔。

网友:
很有可能是刀具问题,换好的硬质合金钻头试用一下

网友:
你这样钻的话肯定会大的,最主要的还是看 你磨的钻头怎么样了,孔要求高的话你可以先钻12.3钻头钻,在用绞刀绞一下,绝对标准。

网友:
应该是钻头有问题,1,钻头磨得不好,其次就是钻头不正,可以对下刀看看了!

网友:
要不可以用小一点的钻头  打一次孔  在用合适的钻头在打一次  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装夹的不正确。。。。。。。。。。。。。。。。。。。

楼主:
机床和角度应该都没问题,估计还是钻头。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和辅助工具来磨钻头啊?我们都是用手磨,眼睛看。

网友:
各位大侠说的很对啊,我没的说了。
我也经历过这事,后来采用扩钻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采用先钻,后扩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