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滚花型号吗

楼主(2010-08-28):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附件中的黑色方框内的分数100/200是不是滚花型号,分数旁边那个像垂直度似的符号又是什么,哪位仁兄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像垂直度似的符号是指加工刀具纹路与投影面垂直。
100/200是粗糙度Ra的上下差,这里的单位应该是微英寸,就是2.5~5.0um。

网友:
应该是粗糙度的范围,英制100-200,转换成国内标准就是2.5-5

网友:
应该是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