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8):
我公司一种产品需攻螺纹1/4-28NF,产品材料为QT450-10球墨铸铁件,目前碰到一个问题,螺纹攻到尺寸后,螺纹规测量止规进了三圈以上,丝锥为进口丝锥,国内目前没有此代号的丝锥,我们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丝锥的大径、中径、小径经过检测都是合格的。我们的加工方法是攻丝机拎牙2-3牙,然后手攻螺纹。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材料解决。

网友:
你到市场上买一点攻丝油,你说的这种现状可能是攻丝的时候牙文蹦掉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攻丝机上了,如果纯手工攻,应该就不会漏了
攻丝机转速尽量降低,并控制减少晃动

网友:
发生攻丝径大有多个原因:
  1:攻丝的前提是要保证底孔大小.
  2:在你刀具选择上,是硬脂合金,解决刀具积屑.在加工过程中用切削液对刀具进行冷却,保证排屑通畅.
  3:在加工攻丝时.要保证丝锥与工件加工孔同心.
  4:其次 .就是进给与转速要与孔径成比例.

楼主:
1、底孔尺寸没有问题
2、国内没有此种规格的丝锥,是请客户帮忙采购的。
3、我们的攻丝机转速无法调节,只有在接触到工件时丝锥受力,转速会减慢。

网友:
美标细牙螺纹。楼主能保证塞规是配套的么?是不是塞规有问题。我的客户以前也有加工这个螺纹的,塞规和丝锥都是配套一起买,没见有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