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拉伸什么材料最好?

楼主(2010-08-28):
3毫米的板材  拉伸到10MM深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用拉伸板就可以了!我们厂里拉都行,一般用St12的。再不行可以用St14!

网友:
用拉伸板就可以了!我们厂里拉都行,一般用St12的。再不行可以用St14!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TXDE GUANDIAN

网友:
spce宝钢的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拉伸的是孔还是凹泡?需要给个图的,铝板要用纯铝的,冷板ST12应该可以了,具体什么材料要根据产品的要求来定

网友:
你的拉伸不高,一般的拉伸材料都可以。

网友(2011-01-14):
你的拉伸不高,一般的拉伸材料都可以。赞成!

网友:
一般的SPCE SPCD 都可做拉伸

网友:
ST37好点不容易变形

网友(2011-02-15):
一般拉伸普通材料即可。# q5 [! O' o* E6 O;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