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螺旋喂料自动计量秤的电器控制图

楼主(2010-08-28):
双螺旋喂料自动计量秤的基本配置:

1、
两道螺旋喂料器的动力:都为 1.1 kw,六级电动机驱动。

2、

计量斗用 3 S型的50公斤的称重传感器悬吊,称重传感器的电信号控制两台电动机的启停。

3、
计量斗放料用两个气缸通过电磁换向阀由称重传感器的电信号控制。

4、

放料口处的夹带装置用两个气缸通过电磁换向阀控制,

要求

1、
计量范围 15--50公斤每袋,

2、

动态误差 千分之二。静态误差 千分之一。

3、

打包速度 2—4包每分钟。

4、

除套袋、夹袋时手动外其余全部自动完成。

网友:
有专业的的称量仪表配套,这些基本功能都有,找个生产厂家定一套就OK了.

楼主:
感谢楼主 断刀 的提醒,称量仪表生产厂家只提供产品,不负责提供整套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用二台喂料器千分之二的精度咋保证.直接用接触器启动,还是用变频器,接近目标重量是否要停一台或是减速.这要先要求仪表有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要求的设备与我公司的产品定量包装称是一样的,至于电气原理图,还是非常简单的,我想知道楼主要它干什么用??

楼主:
感谢楼主:延安C 的应助,用于包装饲料,饲料加工厂用的包装秤,如果方便的话请给份电气原理图,这里先谢您了,

网友(2010-12-12):
我就有这样的控制器,需要的话请致电13656098157可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2011-02-27):
回复 网友A:

要有好的称重仪表,大小螺旋分别控制粗给料和细给料

网友:
可以做呀,你要吗可以和我聊一下,我的QQ是104896302

网友(2011-06-01):
我们公司做的敞口包装机就是这样的,大小螺旋控制进料,也就是快进与慢进,达到计量的精度,有的是采用一根螺旋用变频器控制,这就看谁的成本低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用了螺杆为何还要用定量秤
如可做,我觉得还是延安C靠谱点吧
能做的话,延安大侠能否在帖子里说下工作原理,
想学习学习

网友:
饲料包装不应该用螺旋称重机构,搅拢会损坏物料。直放料的方式完全可以

网友(2011-07-19):
有控制仪表,其它都好做,仪表都有输出口。至于电机控制,有接触器,固态等等方式,稍有一点电气基础都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不过现在多数都用PLC控制,比较方便,买仪表是比较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