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件花键轴和花键套如何加工?

楼主(2010-08-28):
做非标的设备,请教各位大侠,单件的花键轴和花键套较经济的加工方法。

网友:
花键轴铣床加工,花键套插床加工。

网友:
在线切割机床上加工,经济,精度高,我做过,13462250637

网友:
花键轴用锯片铣刀铣,内花键插床加工或者线切割,一般的线切割精度高一点

网友:
花键套批量的话插经济,

网友:
同意2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