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回转夹紧气缸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0-08-28):
问下各位 ,回转夹紧气缸,气缸回转以后是怎么夹紧的,是不是还有一个直线运动呢(也就是一个气缸可以完成回转和直线两个运动吗)?

网友:
这种缸多用于工装夹具的夹紧装置,动作是轴向运动的时候活塞杆有一角度(一般90度 )的回转,活塞杆上一般是接一压板,这样可在向下运动时转90度压向工件,加工完后向上升转回90度,压板避开工件,方便更换工件,这种缸有成品卖的。其内部结构是活塞杆上有90的螺旋槽,转过90度变轴向直槽,缸前盖内有销子在槽内止转限位,相当于圆柱凸轮吧,所以在轴向运动时会有周向旋转。

网友:
楼上正解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才在机械手册上查了下,确实有这款气缸

网友(2010-10-12):
(一般90度 )的回转,

网友:
转角气缸 多用于夹紧工件吧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东西,市场上那个价格挺高的

网友:
我们也用过 但是购买的   还不太清楚里面的原理 学习了

网友A(2011-11-22):
现正准备自己设计一个旋转夹紧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正准备自己设计一个旋转夹紧机构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完全可以在旋转气缸等机构的基础上自制。

网友(2012-03-05):
和供货商要下样本或者在网上查查原理,有的是呀。

网友:
动作在百度上有视频的,看了2楼的知道它动作原理了。

网友:
旋转气缸的气缸杆带螺旋槽,所以在工装时能旋转

网友:
学习了,现正设计一个旋转夹紧机构

网友:
先回转后压紧,只是速度比较快,平时看不太清楚。

网友:
回转夹紧气缸有两种情况:
1种是旋转到位,然后再直线压紧,
2种是一边回转必须下压,走斜线运动

网友(点评):
那在叫法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用氣立可得比較便宜吧??

网友(2015-09-23):
谢谢,有了解了,迷惑解除

网友:
MK系列转角气缸

网友:
学习了,赶快是翻开书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