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透明材料可以耐压10MPa?

楼主(2010-08-28):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用于观察液压油的流动状态的透明容器,耐压10MPa左右,便于加工,不知采用什么材料为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图片是参考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想学习一下的

网友:
石英玻璃的机械性能比硬质玻璃和陶瓷都好,新拉的无缺陷石英玻璃纤维强度为24100×106帕,直径不大的石英管及石英玻璃设备可耐很大的压力,石英玻璃制品中如有宏观缺陷,如气泡、外来杂物、熔化不均匀及存在的残余应力,都会影响其强度,使其降低。
                温度        透明石英玻璃      不透明石英玻璃
抗压强度(帕) 20 785~1150×106   392~491×106
抗压强度(帕) 20 48.1×106            34.4×106
         500 114.0×106   184×106
         900 156×106            158×106
         1100 128×106            113×106
抗张强度(帕) 20 36.5~59.2×106 22.5~32.3×106

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谢谢zhouweihu,明天我找厂商问一下,还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多多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啊!这样也可以哦!不过有机玻璃的耐压能力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了解

网友:
无论结果怎样,请楼主将最终信息告诉我们,谢谢

楼主(2010-10-23):
就是“zhouweihu”讲的石英玻璃管就可以达到,我已经咨询相关生产厂家了,但最终项目没有谈成,所以没有具体加工生产。以后有机会一定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这方面的应用还是有市场的,楼主加油!

网友:
长见识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学习了,我只用过有机玻璃,具体耐压不清楚。

网友:
石英玻璃,学习了!要是所有的管路、液压元件都是透明的就好了,有故障就好排除了!

网友:
既然石英玻璃这么好,应该对用在实验室,便于观察、学习

网友:
看过,羡慕大侠们的学识

网友:
哎呀 那位有钱的赞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