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折弯---求助

楼主(2010-08-28):
80*40*2的方管在80面折弯R120左右 , 求助各位高手  , 是不是用芯棒好点?

网友:
我见过中间灌沙子搞这个的,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有点难度,折弯角度多少?

网友:
用大灣管机,加活动芯棒(注意芯棒前面活动块的弧度一定要正确)!加我qq-1057520682

网友:
少量使用芯子比较好。如果表面容许变形,不用芯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弯管机或用灌沙热弯好一点

网友:
灌沙后两端头堵住(焊)热弯

网友(2010-10-01):
灌沙,热弯,加芯棒
都可以

网友:
灌沙+弯管机+热弯
80*40*2
弯起来有点费劲啊

网友:
呵呵,头一回见到如此弯管的。

网友:
如果产量小可以采用灌沙子热弯,产量大就需要设计模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