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螺纹攻不进,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0-08-28):
SS304材料,直径=10,做M6螺纹孔,深度不大。
但钻孔时,钻头极易磨损,用合金钻头同样如此。请问是不是高温材料变硬原因?具体有何方法解决?
请复。感谢!

网友:
加点切削液或切削油。。。。。。。

楼主:
加了,效果也不好。用醋、植物油、醋&植物油,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
可能钻头没磨好,不锈钢用普通钻头(在磨好钻头的情况下)也可以钻

网友:
那用进口钻头啊。。。。。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进给量,使用高钴或者合金钻头,再试试吧

网友:
转速低一点,最好加菜籽油,用高钴钻,钻头两刃角度磨到150°左右,钻头尖的横刃要小于0.5,huangwe.nqi@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材料杂牌 可能冷拔枓

网友:
用5mm的铣刀(铣键槽用的)磨成钻头试一下.

网友:
现在是钻不了孔还是攻不了丝?

网友:
又是不锈钢惹的祸。不锈钢加工过程中加工硬化严重,切削力大,切切削温度高,屑不易折断、易粘结,产生积屑瘤加速刀具磨损。如果不换刀不换切削液的情况下,建议钻一小段例如3-5cm后退出,再钻。

网友:
使用低转速,在把钻头的角度加大。   再不行把钻头改成群钻

网友:
S304号不锈钢啊,应该可以的啊,转速调低点啊,建议你用手动的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问题有没有解决  要是没有解决  我可以有类似的经验:第一不锈钢你要考虑材料供应商是否做过固溶处理 要是没做过固溶处理那你小螺纹式很容易断丝锥。建议以后买材料时先试试,看看材料是否做过固溶处理(一些材料商为省成本往往少做固溶处理)  第二钻不锈钢孔建议采用含钴钻(术语:高钴钻)并不是一定要买进口的(私企降成本完全可以采用国产含钴钻) 攻丝不锈钢时(难攻的)可以采用ROCK的一种攻丝油(比较贵)  要降成本可以采用(四氯化碳)用针筒打在丝锥上面  效果也可以!用牛奶攻  干了难以清洗!  以上都是个人经验 若其余朋友有对此意见  (我只保留我自己的想法)

网友:
钻头没处理好,建议你用钴钻,注意在磨钻头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能有后角,开三条分屑。在做高温合金料的时候,建议你的孔走上差,这样便于后工序加工,当然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冷却液一定要充分浇注

网友:
冷做硬化了。可以先用5MM铣刀钻一两毫米。硬质合金钻头也行。底孔要打到5.3。攻丝时加点机油就行了。我以前什么调料都用过,其实底孔是关键。不要打硬化了。

网友:
丝攻用机用的比较好。

网友:
Ruihong Int`  是你吗?早就结识了 还是第一次在机械社区见着你哈  呵呵

网友:
这里高手如云,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先用小钻头打底孔(4.2MM),再用5.2的呐?速度降低,进给量加大

网友:
我们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做法是  把底孔加大 到5.4mm硬质合金刀具
用菜油冷却

网友:
加工时热效应引起的。304是不锈钢在钻空是,要转速低一 点,冷却液要充分,钻头要磨利点,M6的牙用5.2的钻头。丝锥要磨成负前角。呵呵,这个要有经验的师傅做哦。

网友:
我钻孔是用酱油做冷却滴

网友:
万金的钻头,底孔5.2注意别加工硬化,攻丝应该没问题,除非料杂,不行就用不锈钢的专用丝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答复蛮全的,就是这么回事的。

网友:
不锈钢材料比较粘,确实不好加工,磨刀要锋利,用油润滑。

网友:
22楼的也太夸张了   底孔都钻到5.4了

其实没那么麻烦    钻空时  先用小钻头引孔 (2.0--3.0)都可以

再扩孔到5.2的     注意别加工硬化了   (钻头要利  进刀要快  冷却充分)

丝锥备2把   1把用砂轮将牙修低   当1攻    再用正常丝锥过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s304的不锈钢难钻,就是来学习了,高手很多

网友:
转孔速度一定要调,钻花磨好一点

网友:
22楼的也太夸张了   底孔都钻到5.4了

其实没那么麻烦    钻空时  先用小钻头引孔 (2.0--3.0)都可以

...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么大的钻头引孔是不是太大了点啊,2毫米都偏大啊,这样大的引孔会适得其反,会让钻头卡住的,容易憋断钻头吧。有些做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就是因为可能过头了点,继续摸索一下可能还是会沿着原来的思路完成任务的。

网友:
降低转速  换好点的道具和冷却液

网友:
我好象记的我门车间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也试了好多方法,最后用的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用油。

网友:
钻头你就直接选用雷公钻,上网查,专门钻不锈钢的钻头。攻丝可以适当加大底孔,

网友:
进口高钴钻头加美国油蜡

网友:
多次遇到304里面有钻石。想办法钻了,也攻不出牙。

网友:
国产高钴钻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买三住的丝锥,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要带螺旋的那一重

网友:
材料成分杂,内有硬点, 可能冷拔料,购买时千万不能卖此种料,少花钱多费刀具,得不偿失(尤其是
加工工序多的工件。

网友:
SS304材料 不锈钢304材质
因材质里各种纤维太渣故钻起来较难
望楼主,使用新的钻头,合理调配参数加工。多加切削液,发觉加工声音不对及时磨钻头。钻削方式使用啄钻或往复式。另外攻丝时使用好一点的攻丝油(进口)和丝锥(雅马哈)。

网友:
加工不锈钢管件是选用钻头,一般钻头是没办法加工的;
再有就是必要时需要对零件材料进行固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