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冲0度都要先转360度?

楼主(2010-08-28):
扬力数控冲床T30 ,法拉克系统 旋转工位, 为什么冲0度都要先转360度? 参数是-520

网友:
为什么冲0度都要先转360度? 参数是-520

网友:
你把它改过来这样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说详细点

网友:
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