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和传感器及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28):
大家好,我现在在设计一条线,动作是这样的:马达进10MM送工件,停止,气缸把工件顶上去,那么是不是要装一个感应开关还是什么?感应开关和传感器及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本人对电气不了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接近开关就可以控制,首先装一个接近开关在10MM处接近开关检测到工件闭合然后导通电磁阀气缸顶上来,但不知道怎么回去!没想好!

网友:
看看别人设备上是怎么控制的。再翻翻传感器的书。

网友:
楼主说自己设计一条线,估计把大家吓着了。
你不是负责具体设计的人还好,比如说你是老板,下面有人设计。
万一是,赶紧补补。可以上神视或者欧姆龙的网站看看,基恩士的也行。都是传感器的品牌。

楼主:
主要是要了解一下,管理也要懂嘛

网友:
用光电开关即可 便宜实用
加一个单片机  检测光电开关的信号变化 然后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动作

我做过实际的相关例子 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联系

楼主:
用光电开关即可 便宜实用
加一个单片机  检测光电开关的信号变化 然后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动作

我做过实际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朋友,有时间我们可以我联系,我在广东

网友:
具体要求,主要是线的工作流程和要求。

网友:
原理都是电磁感应,主要是看稳定性!

网友:
用接近开关检测位移就可以了,要降低成本就用一个在运动的重点处,要是想增加可靠性,就在起点和终点各放一个。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便宜也挺好用

楼主:
在贴子里有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