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轴向转速高,是何原因?

楼主(2010-08-29):
目前做电机空转实验时,轴向振速超标,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测量到轴承轴向振速2.1mm/s,振幅为8um,电机速度3000转。

网友:

轴承精度低,采用更精密的轴承

网友:

调整轴承增加轴向预应力

网友:

另外检查下轴的直线度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轴承的极限转速不知道有没有超?

网友:

轴向阵速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轴承是电机轴上的吗,是不是有轴向间隙啊,

网友:

是不是轴承安装的问题。

网友:

轴承的型号是何种型号,精度怎样,游隙多大,还有一般轴承只有加适当的预紧力后才能做一些模拟工况的试验。

网友:

轴承轴向振幅8um不大呀,

网友:

路过学习下!对这些分析性的东西还是知之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