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锰板片可以与碳钢板片碰焊吗?紧急求助

楼主(2010-08-29):
紧急求援:65锰板片可以与碳钢板片碰焊吗?厚度2.5-4mm左右  qq;1043745219   jiulongx@yahoo.com.cn
谢谢!

网友:
65Mn的含碳量超过0.60%了 焊接效果不会很好,碳钢你要看他是什么牌号的 含碳小于0.25%的焊接性能都较好 假若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受力大的话建议用螺钉连接较稳

楼主:
如果是65锰与65锰碰焊呢?有人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