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1中的曲面挖槽,这个参数何意?

楼主(2010-08-29):
在MASTERCAM9.1中的曲面挖槽中,在间隙设定中,有容许间隙和步进量的百分比这两个参数咋理解,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你把这两个参数设置大一些看看模拟效果就知道了。
只会二维编程的路过。

楼主:
谢谢,我试了好多次,好像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