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矩器旁通阀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8-29):
请教各位专家,变矩器旁通阀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接会对整车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防止变矩器内压力过高,损坏叶片等,另外还可以保护设定的最高扭矩值!,防止发动机超载!

网友:
变矩器的旁通阀在油滤清器内,当滤芯堵塞后油液经过此阀通往变速操纵阀,保证系统供油正常。
若没有此阀,一旦滤芯堵塞,液压系统则无法工作。通常滤清器都装压差开关,一旦滤芯堵塞时,即发出报警信号。提示更换滤芯。
我们在做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电液比例升级改造时,过滤精度是个大问题。为了减少过滤系统堵塞,有不少方法可以选择,油箱设置分隔槽,油管加磁性过滤等等。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但是机械不同变矩器旁边的阀也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