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OOK怎么设置?我快愁死了!

楼主(2010-08-29):
我不会设置我的OUT LOOK 啊。我的是WIN7的系统,现在启动不了我的OUT LOOK,怎么办呢?急死我了啊,我现在和老外联系是个问题了啊!哎,有会的情发个流程过来我看看好吗?

网友:
首先它会要求你输入姓名  就是你发邮件过去在对方那里显示的你的名字
然后要求你输入邮箱地址 这个不用多说了 输入正确就好了
然后要求你设置电子邮件服务名 这里首先需要你选择邮箱的接受服务器 拉下菜单里面有POP3 IMAP HTTP三个选项
POP3是通常允许使用外部软件(比方说outlook foxmail)登陆的邮箱所采用的接受服务器 像sina 163 tom这些邮箱采用这种服务 具体邮箱有没有采用这个服务那你得去邮箱主页里询问一下了
IMAP是目前一些大的企业邮箱所采用的一种方式 原理和POP3差不多 只是功能更加强大 如果楼主只是一些“大众化”的邮箱那一般可以不用选
如果你选择了http 那一般你就是hotmail或者msn的邮箱用户了 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只能用outlook接受邮件而不能发送 而对于具体的接受邮件服务器的地址在你选择是hotmail还是msn的时候系统就帮你设置好了
那么现在以pop3的服务器设置为例,首先需要你的接受邮件服务器 通常来说都是 pop3.邮箱服务商.com(.cn) 比方说网易的就是 pop3.163.com 如果按照这种格式设置不对的话那就需要询问邮箱服务商了
发送邮件服务器的格式和接受的很像 smtp.邮箱服务商.com(.cn)
然后需要你输入用户名密码 这个就是你邮箱的用户名密码通常来说系统会根据你邮箱@前面的字母自动帮你填好用户名 所以就只用输入密码了
想Hotmail这样的邮箱可能会需要你提供安全密码验证登陆(就是每次通过网站进入邮箱是老是弹出来让你选是否的那个烦人的窗口)所以如果是hotmail的话需要钩上那个选项
这是再点下一步你的邮箱就设置完了
如果有设置错误 那么进入 工具-帐户-邮件 你就会看到你的邮箱选中它再编辑就可以了 如果要添加新的邮箱按右边的添加再重复以上步骤就可以了

楼主:
不对的啊,我现在是WIN7的系统。搞到最后还是通过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与系统无关.

    你用的什么邮箱?难道不能在web端完成收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MSN和126的,在WEB端收发太麻烦;我想一键启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网上搜教程,多得很。这是办公软件,和机械无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是以前 的,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啊。我想有人用的话应该会了解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