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双螺纹轴怎么加工 正反双螺纹轴用与绕线机构

楼主(2010-08-30):
这个螺纹是绕线器上用的没有起点和终点

网友:
这个活儿是用立铣头+分度头+挂轮,铣出来的。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可考虑专用设备或是精密铸造等等的方法。

网友:
我们一般是车出退刀槽,车好正反螺纹后,再把退刀槽加个对开的套补上去,焊接缺口,上车床找正光一刀到要求的尺寸,然后再钳工修整!明天看看有没相机,拍张照给你!

楼主:
谢谢大家了
要求是不可以焊接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搞过,先铣后车。需要帮助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