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根管做什么用?

楼主(2010-08-30):
有一种叫做液压夹头的车床工装,如图所示,三根管中的右边两根是分别连接电磁阀的AB两口,推动油缸的活塞杆移动,进而拉动夹头来夹持工件。

我的疑问是:
1.除了接电磁阀AB口的两根管外,另外一根管做什么用?(左边的一根浅颜色的,它也连着油箱)
2.在机床主轴高速旋转的过程中,活塞杆是否旋转?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我觉的应该活塞杆不旋转,只是起到推拉的作用)

网友:
这是个看着是液压马达, 第3根管是泄油管, 接回油箱!

网友:
左边浅颜色的应该是接回油箱的啊,你的是不是接粉碎机的啊?

网友:
泄漏口,直接接回油箱,不得过滤油器等

网友:
这个不是旋转接头吗?
1.左端楼上的大侠们都说了,是泄露口,接回油箱,
2.工作时,活塞杆是跟着主轴转的

网友:
这个是回转油缸啊,右边2个发黑的是油管,后面1根是通切削液(塑料管,有黄色液体,另外油箱应该和冷却液集成在了1个箱体内有2个泵分别输送)的管子是内喷水结构的。回转油缸的AB管通过分油套作用刚体,分油套包在轴上,轴可以旋转可以在压力作用下做轴向运动(张开、或则放松前面的液压卡抓)。另外分油套和油缸体使用的应该是间隙密封,有泄漏的话应该在床头箱内并且液压夹紧的话压力不能太大,因为过大了会引起工件应力变形造成圆度变大。

网友:
楼上的很有道理,一看就知道了解这个东西。很多事不是猜测的,不知道就的查资料。

网友:
回转油缸与回转气缸的工作原理相似,内部的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切削液一般不会从主轴端接入的
这是主轴回转拉紧油缸,塑料管是液压油泄漏时的回油管

网友:
(左边的一根浅颜色的,它也连着油箱)
连着哪个邮箱啊?

网友:
第3根管是泄油管, 接回油箱!找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我没有,要有就发给你,后面那一堆是一个油缸.

网友:
这个是中空回转油缸,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溢流卸压回油箱吧

网友:
相当于旋转接头,很常见呀。

网友:
楼主的车床是加工活塞的?这种拉紧方式挺棒,欢迎技术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拉杆拉这些车床工装,卡盘上有外锥紧箍内锥
大批量生产有优势,很快,也便于实现自动化。

网友:
解答的满详细了
 这是主轴后面的旋转接头,中间是空的,一个管子连接的冷却液,
  另外两个管路是液压油缸(松刀用的)的进回油
现在很多加工中心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以上朋友说的挺对,第三根管是油缸内部,两进液管间的溢油管,直接回油箱。

网友:
数控车床上的回油管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种油缸,看到上面的解答有点迷糊了,有没有个定性的啊,说的准确些,泄油管没有必要也这么粗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泄漏回油管

网友:
就是液压马达的泄油口

网友:
没用过这个,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逛这里有意思/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
旋转接头,三个接头 具体看原理图,才知道它们的作用。

网友(2010-09-30):
看起来像是泄油管。

网友:
这种弹簧夹头我以前做机器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做小件很好,很快,一般手动的精度也是很难把握的。, `5 s4 K& P- N4 O
当然高级的弹簧接头也没讲过,有机会请楼主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