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变送器问题

楼主(2010-08-30):
我卖给美国一家企业的2个变送器,是罗斯蒙特的,输入的是电压信号,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但是我不能控制我电流输出  的设备。美国佬说少了个电缆,那电缆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电缆才可以呢?如果要电缆的话,要什么样的驱动呢?

楼主:
这样久很麻烦了啊,搞不懂弄什么啊?王大侠给个建议啊?

楼主:
斑竹,给加个精华吧,求尽快解决啊。有 变送器方面的专家的话可以帮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不是少根线缆的问题 是你的变送器的功能问题 至于具体的你的把你的参数说清楚了 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
我来试着理解:罗斯蒙特(温度/压力)变送器,带表(热电偶)电压输出,或应变电压输出,经变送器线路板放大到表头,到此完成显示功能。控制功能有另一路电缆输出放大了的电流,出去直接驱动电机,对吗?

楼主:
我现在问美国那边,说是少了他们专用的电缆和驱动

网友:
所谓变送器是工控系统中非常常用和简单的部件,其原理就是将采集的工业量转换成统一的工业制式的输出标准量。现场的采集有压力流量温度等需要传感器采集的量也包括电流电压等可以直接输入的量。传感器输出的也可为微电压值,如热电偶压电晶体等。
“输入的是电压信号,输出的是电流信号”是什么类型的变送器?请说明型号,不要让大家猜。
我不能控制我电流输出  的设备是什么意思?是没有输出电流吗,如果传感器是两线输出,需要串联24V直流电,如果是三线输出需要供给24V直流电,那样就有输出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搞不懂啊。是0-5V电压输入,输出的是0-24VDC的,我郁闷的来!型号的话是老外的,搞不懂的,很长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