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平衡型机械密封?

楼主(2010-08-30):
什么是平衡型机械密封?什么是非平衡性机械密封?那位前辈能讲一下他们的区别 ,在下刚入行,尽量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先百度一下 有了概念后在来提问。

网友(2010-10-09):
机械密封的分类:
    按弹簧元件旋转或静止可分为:旋转式内装内流非平衡型单端面密封,简称旋转式;静止式外装内流平衡型单端面密封,简称静止式。
    按静环位于密封端面内侧或外侧可分为:内装式和外装式。
    按密封介质泄漏方向可分为:内流失和外流式。
    按介质在端面引起的卸载情况可分为:平衡式和非平衡式。
    按密封端面的对数可分为:单端面和双端面。
    按弹簧的个数可分为:单弹簧式和多弹簧式。
    按弹性元件分类:弹簧压缩式和波纹管式。
    按非接触式机械密封结构分类:流体静压式、流体动压式、干气密封式。
    按密封腔温度分类:高、中、普、低温密封。
    按密封腔压力分离:超高、高、中、低压机械密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讲下什么是平衡性机械密封吗  ?我查到的资料都不清楚,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习学习!!!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