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与磁铁的联接

楼主(2010-08-30):
诸位,有谁知道如何把磁铁与ABS板联接的更结实?我现在用的是3M 4920的胶带,结果发现,振动过后或者高低温试验(40~-10度)后,有的粘接好的磁铁会从ABS板上脱落。磁铁表面镀镍,直径12mm,厚3mm。粘接面是平面。
有没有什么焊接的办法,把磁铁与ABS联接成整体,如超声波焊接。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胶水粘比较好点  你除了要求防水 耐高温 您需要耐多少的高温    需要在多长时间固化粘接好 你那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对胶水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
                         具体情况可以打我电话13662258354    专业粘接技术推广。

网友:
除了使用胶水粘结之外,最好在ABS板上加工出安置磁铁的浅窝,使粘固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