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线设计参数

楼主(2010-08-30):
哪位大虾有液压管线设计参数啊?就是根据设定的最高压力值来选取钢制管线的通径、壁厚、材质和加工工艺

网友:
液压手册上都有,你找一找啊!!

楼主:
找到了 谢谢 可是那里面只有通径和壁厚 没有管材的材质和调制处理方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