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键槽如何加工准确?

楼主(2010-08-30):
三键槽如何加工准确,键槽为均布?

谢谢!

网友:
制作拉刀,用拉床拉就行了

楼主:
成本太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最好上图纸,是通槽还是不通的?

网友:
上铣床,用分度头,铣

网友:
很同意5楼。。。。。。。。。。。。。。。。。

网友:
既然说到了拉刀 应该是孔键槽吧?
怎么铣法?

插销均布的孔键槽好像是有通用夹具的。

网友:
做个三角板贴在轴端,铣一个转一下。用表拉拉直就可以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

网友:
用线切割加工也可以的

网友:
是内孔键槽还是外圆上的键槽?

网友:
楼主上图纸后也许好讨论一点!有些方法可适用于内孔键而不一定适用于外圆上的键

网友:
线切割 应该就可以啦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常用分度盘

网友:
内通键槽可拉,刀具保证分度精度,其它的可以用插齿通过机床旋转分精度保证,加工中心铣机床可保证,普通铣床通过分度盘或专用夹具精度保证。

网友:
最好上图纸,看你有什么设备和3键槽的精度了
车削中心,线切割,铣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