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喉牙--NPS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美制喉牙是不是NPS直管螺纹?
2.直管螺纹NPS的具体尺寸表,哪里可以查到,知道的最好直接附上。
   我在机械手册里只能查到NPT的尺寸表。我查了原版的美国螺纹手册,也没有NPS的尺寸表。请各位指教在哪能查到?
3.NPS是不是内外螺纹都有?
4.NPS外螺纹(如果有外螺纹的话),外螺纹上(用来旋紧螺纹用)的内六角孔有没有尺寸设计标准?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我打几个信息,你看下:
nps螺纹是美标螺纹,应该是60度的管螺纹,但是里边还分:
NPSC,一般用密封管螺纹。
NPSF,干密封管螺纹(燃料用美国标准干密封圆柱内螺纹 3型)用于软或韧性材料,也可以用于壁厚和硬脆材料上。
NPSI,干密封管螺纹(普通美国标准干密封圆柱内螺纹 4型)用于厚壁的硬,脆材料
NPSM,非密封管螺纹 紧固圆柱螺纹
NPSL,非密封管螺纹 锁紧螺母圆柱螺纹
NPSH,非密封管螺纹 软管接头圆柱螺纹

你要查详细的内容,请查螺纹标准手册;你需要什么螺纹,多大规格的,我帮你查查看!

楼主:
你的意思是NPS管螺纹一定要细分成NPSC、NPSF、NPSI等,
单纯的规格为NPS 1"管螺纹是不完整的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NPS管螺纹一定要细分成NPSC、NPSF、NPSI等,
单纯的规格为NPS 1"管螺纹是不完整的规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那就是一般用密封管螺纹

楼主:
thank you,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客户想要的是NPT外螺纹,
只是最初客户说的美制喉牙外螺纹,不知道跟这个NPT是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