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单个零件和一批相同零件价格差是多少

楼主(2010-08-30):
车间要组装一台样品机,如果定型后可能一次会组装五台,要有几次组装的。请问加工一个零件和加工五个相同零件的加工费相差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一个和加工5个应该差不多,如果加工5000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一般来说1.2的系数吧,也就是说5件的话应该能便宜15~20%,如果不便宜,那做1件也就挺合算的

网友:
这个没定数吧。这得要看你的产品的结构。

网友:
都不一定还要看难易程度的

网友:
同意五楼(这个没定数吧。这得要看你的产品的结构。

网友:
要看零件结构,工艺复杂程度;
是否需要模具、专用夹具等?。通常5件与1件相差不大。

网友(2010-10-26):
这个东西没有定数,如果东西很简单,一个跟多个,是一样的,如果很复杂,一个跟多个,就相差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