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模具价格怎么核算?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大侠,冲床模具价格怎么核算啊?有什么通用点的计算方法?

网友:
要看是钢模还是铸模。钢模1.5-2万每吨,铸模3万每吨。

网友:
连续模90+元/kg
复合模75元/kg
落料模50元/kg
冲孔模45元/kg
U曲箱曲模押曲模40+元/kg
V曲模40-元/kg
模具小于50kg加适度加系数0.3,0.5,1.0倍
模具大于500kg减15元/kg左右
特殊加工和造型费另算

网友(点评):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和知道这种算法的。

网友:
精密高速冲模具500元/kg以上

网友:
`~这个哪这么简单啊``你要看模具的制造难易程度```再就是制造周期``模具大小和使用材料`~!再就是考虑制造风险费`~!模具运输保修等杂费的综合``

网友:
`~这个哪这么简单啊``你要看模具的制造难易程度```再就是制造周期``模具大小和使用材料`~!再就是考虑制造风 ...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些当然要看了,不过一下给你50张图纸,要你三天报价,你认为该如何做呢?核价核价,基本价而已。没有经验的时候要按部就班,有经验了估计一下就七七八八了,隔行如隔山,有些勉强的,你只能交学费做,客户都会算的。报价是不怕客户有要求,就怕客户没要求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模具制造费用高低不等的。看使用寿命及加工精度。

网友(2013-09-09):
你说的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