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变量泵和普通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30):
双向变量泵和普通泵有什么区别?且怎样实现双向变量泵的换向?变量泵控制系统怎么设置?变量泵分为哪些类型?谢谢啦!o(∩_∩)o...

网友:
酥油部分不同,变量机构偏转角度不同

楼主:
酥油部分不同,变量机构偏转角度不同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了!定量泵一般用在开式系统,变量泵一般用在闭式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变量泵的控制信号端,是直接接位移或者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这样理解对不对啊!请教了,呵呵o(∩_∩)o...

网友:
普通变量泵的斜盘只能在单侧变动,双向变量泵的斜盘可以正反动。闭式泵要求可以双向出油,与是否变量无关,双向变量泵可以在不改变原动机转向的情况下改变出油方向,比较方便。

网友:
双向变量泵  没有接触过  但是 首先 变量的应该都是柱塞泵
其次  定量和变量的区分不是在闭式或者开始的系统  而是 你对执行机构的要求上 有什么要求  如果只是简单的需要执行机构运动  对性能没有要求  定量的就够了
如果 你对你的系统 对他的速度有要求  对他的压力有要求  对他的功率有要求  或者要求这些指标按照你要的来的话  就要变量系统了 变量系统不是简单的改变流量  而是同过控制阀块的作用  调节 斜盘的偏角  来调整上面的参数达到要求的  用变量泵的 有开式的 也有闭式的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 要求很精确 那好 就用闭式的控制系统  要求简单点的 就只一个开式的控制就好了  变量泵的控制  根据功能的不同  有用液压控制阀 就可以控制的  有的就需要配备放大卡进行控制了

网友:
双向变量泵与普通泵:流量、液体流动的方向这两点有区别,

网友:
学习了,我们单位现在刚开始做柱塞泵

网友:
双向变量泵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变量机构工作油液外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at you said is very right

网友(2010-11-12):
普通变量泵的斜盘只能在单侧变动,双向变量泵的斜盘可以正反动。闭式泵要求可以双向出油,与是否变量无关,双向变量泵可以在不改变原动机转向的情况下改变出油方向,比较方便

网友:
大家说的有点道理,路过……借鉴借鉴啊!

网友:
双向变量泵是指在两个方向作用相同,不是换向阀,使用过程中可以换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跳出来,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分析,很容易让人理解,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
回到这个帖子,再说两句,我之前说的有问题,说变量的只可能是柱塞泵,这个是错的,其实叶片泵或者齿轮泵中的一个还是两个也是可以变量的,但是这个变量是有问题在的,市场已经很少见了(听说),到现在为止我也仅仅见过柱塞泵的变量。
给大家错误的信息,抱歉了。